技嘉ga-m52l-s3主板不过CPU

楼主(2010-12-04):
技嘉ga-m52l-s3主板不过CPU,CPU主电压1.1V   时钟 南北桥集成一起的。有复位,时钟电压输出也正常。这是块AM2的板  请问这块板是那里问题呢!!

网友:
加焊一下桥试试

网友:
打下AD线吧,这种单桥的出问题,我们的懒办法就是先加焊一下。

网友:
出现这种问题  先杀 桥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

网友:
以上几位兄弟,除了加桥。。。没别的了吗。。

网友:
供电、时钟、复位皆正常之后,压桥和座子可不可跑码

网友:
桥空焊  加焊 一下 就好了

网友:
桥供电正常吗?像这种单桥的主板比较容易出问题,加焊一下桥吧

网友:
什么电压都正常,加焊桥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