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無法開機的 海力士單面 白牌 DDR 400 512M記憶體維修

楼主(2010-12-04):
1、無法開機DDR 400 512M記憶體

2、測量所有排阻阻值,發現有一支排阻最後一個值為無窮大!

3、解焊後發現,排阻已斷裂

4、更換新的排阻後

5、開機測試及進WINDOWS均正常。完修!

网友:
16位的洋垃圾或者是2条256M-4IC合成的512,估计是广东那些底下工厂做的。。性能很差。

内存玩家不会买这样的货

网友(点评):
请教安信老师个问题,见5楼。

网友(点评):
现在16位64M的都升值了,淘宝单个芯片10元左右,用来升级路由器!

网友:
你是洋人啊,连说都不会话了。还是从哪里翻译过来的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中国台湾的可能性大,其实内存很多故障可以眼睛扫出来的

网友:
4楼真厉害啊!用眼晴就能扫出来?我有个一代内存条,单独用开不了机,必须在第一插槽放入一个好的内存条,再把它放入第二个插槽时就能开机。并且运行一切正常。确定这个内存条还发挥了作用。可后来每天第一次开机时必出蓝屏,最后都总结出经验了,就是蓝屏时等上5分钟后再重启又全都正常了,如果马上重启还是蓝屏。请问这是什么毛病啊。不兼容吧?同时诚心向2楼的“安信电器商行”请教,因为在论谈中发现您是个内存维修高手,还望赐教!先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