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关于不上CPU也“跑代码”的问题

楼主(2010-12-04):
遇到好多块华硕的板,不上CPU时也出代码E0,起初也很不解,有次一块不跑E0的板因要刷BIOS所以把BIOS取了,通电后马上E0,灵光一现,把那些跑E0的板找来一个一个修,要不是BIOS到南桥断线,要不就是BIOS引脚空焊,要不就是连焊,一抓一个准!反正就是南桥和BIOS之间线路有问题了。

补充:这个板是NF-6150LE-N-A2的北桥,NF-430-N-A3的南桥,应该是南桥有检测BIOS的功能,改天把北桥取了看看会不会也这样。

网友(点评):
哥们,主要是哪些型号的板啊

网友:
这样的经验最宝贵了,经常这种情况自己搞半天

网友:
能说具体点吗?都有些什么型号

网友:
这个经验真是不错,谢谢楼主。

网友:
这个也叫跑码啊?顶多也叫出代码吧?

网友:
谢谢哥们啊,明天就试试拿掉BIOS看看跑码不的

网友:
这没跑码吧,是直接就E0了吧。

网友:
能说具体点吗?什么型号?

网友:
我还以为EO 是北桥出问题了呢

网友:
这个实践经验很好。

网友:
AMI的起始代码是E0?

网友:
经验之谈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