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天M3C笔电BIOS错误各种异常维修实例

楼主(2010-12-04):
这台笔电怪问题一堆~~~~
一下子不开机...一下子键盘无作用
一下子BIOS读取异常....反正问题超多~~
就是无法正常开机使用...
来看一下这台吧...直接拆~~~

拆到这边之后~~~简易安装起来测试...

还是一样出现BIOS错误画面...
且键盘也无法正常操作.....

电源电流都正常运作...查不出什么东西坏了..

查了好久还是找不到问题...
最后上迅维网查资料....才发现...
原来蓝天的笔电...有个特殊问题...
那就是~~钮扣电池没电~会引发这些奇怪的故障现象

把它拆开之后..

用电表测量....还真的没电了...

准备一颗新的钮扣电池....

确定电压~~

将旧的拆下...换上新的.....我用了焊油..一点下去就焊住了

和好之后在确认一次电压..有损耗了一些..

开始组装....先做简易测试...

刚装好开机测试...还是一样的问题...
不过再重开一次之后~~要先进入BIOS...
先把相关设定设好...存档离开之后..就全部正常了

这时~~我就全部组起来...测试...

正常开机后的电流...

后续我没在多拍照...所以~~实例照片到这..
但也确定完修了...就只为了一颗电池...
我这台花了2个星期..还是找不到原因..
要不是我上迅维网找到相关资料...早就弃修了.....

网友:
很不错的列子哦!!学习啦

网友:
有问题先上基地找找高手啦,基地的人才就是多啊

网友:
之前有修过一台蓝天的板,档开机LOGO,或者是报什么错就动不了了.按键盘也进不了BIOS.外接键盘也用不了.换了南桥也一样.后来发现接适配器之前,先接好USB外接键盘,再开机,用外接键盘就能进BIOS了.在BIOS里面恢复默认设置,再开机,内接键盘就能用了,也能正常进系统了.

网友:
CMOS电池没有电了就是会出一些怪怪的问题啊

网友:
问题真的很奇怪学习了

网友:
CMOS电池没有电了是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没修过蓝天的本  楼主辛苦啦

网友(2012-01-16):
修笔记本遇到奇怪问题时,要关注CMOS电池电量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这就是基地的强大,是众多的会员的强大。这个问题老机器上是常见的。上次修到一台华硕的845芯片组的本不触发,修到南桥附近。给电池放电后就可以正常触发了。

网友(2012-05-07):
BIOS电池我也经常换,很少遇到这么怪的,电池上面焊锡好象很难焊牢,要用什么方法呢?

网友(2012-07-24):
值得学习啊 这问题还真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