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机子开机密码忘了

楼主(2010-12-04):
HP的机子,坏了好久,修好后忘了开机密码。。。

BIOS放电没用,有TPM1.2芯片的,该咋整呢?

网友:
送到售后去

网友:
楼主你的系统的XP的还是WIN7的。
XP的话拿一张系统光碟或U盘 进DOS修改或清除。
WIN7的话 暂时没研究。

网友:
是BIOS密码还是系统密码?
HP什么机型?

网友:
如果是系统密码,好办,看楼主说的象是BIOS密码,得重写BIOS程序。

网友:
是power on密码,HP的nw8440

网友:
这个密码好像不太好解,刷BIOS也够呛。

网友:
刷BIOS吧,不行就用算号器试下

网友:
刷麻片 BIOS这些

网友:
BIOS芯片是哪个啊?怎么没找到的?

算号器怎么算呢?

网友:
是不是特别厚的HP呀,是就刷一下BIOS肯定好

网友:
找到主板了EEPROM了,似乎是SMSC LPC47N217,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芯片保存的东西清掉啊?

网友:
各位大哥帮忙啊。。。

自己顶起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