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主板无复位

楼主(2010-12-04):
昂达754主板,型号为RS482S,复位灯常亮。cpu供电1.12,内存供电2.5,桥供电1.8,时钟1.7,pciB16无复位电压。复位针电压2.5,求思路?

网友:
不好意思,更正一下,是pciA15无复位电压,PCIB16有1.7的时钟电压。顺便说一下,此板无发烫芯片,南桥不热。不知道是否南桥坏啊?

网友:
量一下,pci到南桥的复位线路

网友:
北桥有没压过???
还有可以先换个U。

网友:
CPU供电偏低,是我先加焊桥再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