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桥

楼主(2010-12-04):
那些情况会使北桥严重发热啊?

网友:
供电异常,本身短路......再就是北桥工作中发热是正常的,什么样的温度算异常你能拿得准吗?不同机器发热是有差异的,现在什么故障能说一下吗?能量到了哪些电压数值?

网友:
北桥短路最发热,但是北桥在工作的时候也会发出一定的的热量

网友:
肯定是北桥短路在第一位啊。其次就是复位电路没工作也会。

网友:
北桥供电过高,桥本身坏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