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H-GJ17L3黑屏

楼主(2010-12-04):
联想LXH-GJ17L3显示器起始故障是开机几秒黑屏,拆机检查发现,C5706两个击穿,一电感(L02)一电容(C213)虚焊。C5706用C5707替换,加焊电感电容及变压器。开机试机,能开机十来分钟,十来分钟后,还是黑屏。关电源重开,还是黑屏。关电源时间长一点再开,又能亮十来分钟。在线等待明师指导。(会是变压器问题吗?)

网友:
市面上卖的C5707很多是打磨的,这点要注意。

网友:
烧5707那边的线圈换个新的试试?

网友:
会不会与发热有关啊,!

网友:
不同品牌的液晶显示器上的变压器能替换吗?这个联想的变压器是80LL15T-7-YS 另一个明基显示器上的变压器,可以替换吗?

网友:
有没有论坛上的师傅在呀,指导指导一下

网友:
确定灯管没有问题?

网友:
灯管用测试工具测试过,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檢查高壓部分電容...

网友:
把电容换了先

网友:
直接加高压板,比较快

网友:
将C207电容短路到地.应该就好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