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01电流跑0.74不亮

楼主(2010-12-04):
dell 1501ATI芯片组,据客户说,在家里屏幕闪了几下就不亮了.
拆开,机内非常脏,通风孔被堵.通电试机,cpu与北桥发热,数码卡跑00,下掉cpu,电流跑0.33.
小弟修本本时间不长,怀疑是北桥有问题,但不能肯定.请高手帮忙指点下.先谢了.

网友:
这种问题肯定先供电再时钟,再复位了,慢慢 查吧

网友:
刷下bios把

网友:
我怀疑CPU供电都没有了吧。

网友:
不能乱怀疑,要量阻值,找到故障点!误杀只会扩大故障!

网友:
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器,LZ修好了分享下嘛。。。

网友:
这北桥打了红胶,很难除干净,刷了助焊剂,上焊台取芯片,打算重植珠.温度都到256度了,边上的元器件已松动,可北桥取不下来,巍然不动.
心想,既然做了,就通电试一下吧,结果,电流从零点几瞬间上到2.4a,中间没看到电流变化.到了2.4一下子掉到待机电流,中间也没有看到电流变化.
芯片总是要取下来的,于是再做一次,用钳子先碰一下,不动,心烦躁.再通电试机,电流跑到0.14就掉了.

网友:
显卡是集成的,准备买新的桥芯片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北桥问题

网友:
我的北桥已经换了,之前机器还是要走的,换了桥后就不走了,热了还是不走,就没有思路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