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1显卡出现6个屏幕,换了显卡一样

楼主(2010-12-04):
T61显卡出现6个屏幕,换了显卡一样,显存从新植株还是一样,求助是显卡问题还是内存问题呢?
显卡

网友:
应该是你显卡没有做好吧

网友:
如果你对你的BGA 风枪技术有信心的话,那你就应该选择 换个屏试试!

网友:
风枪技术不好的话是糟蹋了这么好的机器了。拆下来重做比较好。重做不行的话,看看显存有没有空焊。

网友:
不是屏的问题``还是显卡`

网友:
应该还是没做好,最好把屏也换个试试 还有屏线

网友:
还是显卡有问题!

网友:
显存供电正常,有没有测下。

网友:
还有就是显卡芯片到显存之间的数据线有没有问题,比如开路。

网友:
以前在一台海尔的机子上出现过这个问题,后而也是什么都搞了也不行!后面退机给客户

网友:
用CRT试下就知道了。不行BIOS也可试着更换。不过大部分应该是你的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用CRT试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外接没有显示

网友:
龚永海
的帖子
显卡显存肯定有一个有问题

网友:
外接是怎么样?-------这种现象平时加焊一下就会好的.有两次我们更换显卡后外接能亮接屏没亮.最后换板了.真难过不知道
什么原因?
希望你能修好!

网友:
在看看BIOS有没有问题。刷一下看看,,要不就是你有没有掉了其他的元器件啊。。

网友:
肯定还是显卡的问题,最好换个新的显卡,这样也耐用些,我家里有个dv2000也是跟你一样,准备过些日子自己开刀

网友:
外接没显示的话那还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我有个HP2000的也是6个屏幕,排除显卡,显存,数据,地址也都量过了,还在郁闷中呢

网友:
T61的我也遇到过,后来是换显存好了。显存你都拆了下来,干嘛不换个呢。坏了你重植也没用。

网友:
还是显卡,可能显卡芯片不对把...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没做好吧

网友:
就是显卡的故障,换个新的吧

网友:
显卡或者显存虚焊吧

网友:
T61显卡不好焊 下面很多胶  感觉还是显卡没弄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