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高手可以给我详细的讲下运放啊

楼主(2010-12-04):
如题、、、、

看看我这个图哪里有问题、、、、

帮忙解释下运算放大器事怎么放大的

谢谢了

网友:
就是比较器呀,不懂你可以上网查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运放和比较器不一样的吧

网友:
就是比较器

网友:
就是几组比较器吧,两进一出吧,比如A+IN ,A-IN为两组进,AOUT为出,这是一组,一般有A+的电压比A-的电压要高,那输出的AOUT就是高电位,反之那就是低电位

网友:
这个是运放吗?啥型号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远程学员没有学过运放吗

学过,请问有什么问题吗?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    我也不懂这运放,能讲讲吗??指点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好像是AS324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那运放是什么东西哈。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    我也不懂这运放,能讲讲吗??指点下

是 324的运算器 + 一个MOS管, 稳定电压输出。常用内存供电
然后具体的电路, 这个得餠哥才讲的明白,我是不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