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B3910 工作时序

楼主(2010-12-04):
KB3910 工作时序谁那有啊,帮忙给传下,在论坛里面找不到啊,我这个本是这个芯片的85脚待机时有3.3V,开机后为0V,这个脚是CLKEN#脚,正常的时候应该是开机后有3.3V吧。不开启时钟信号。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,请大家指教一二,这个板子让别人搞过BIOS,会不会是它的事啊,
芯片

网友:
对啦,大家有知道它输出CLKEN这个信号的条件吗?
深圳同创电脑
这个应该是开启时钟芯片的使能信号,低电平开启时钟,高电平 关闭时钟

网友:
CLKEN#
这个脚正常、低电平开启

网友:
追一下线路,看这个信号了。慢慢查,应该可以修好的。

网友:
没错低电平就对了。找其它问题。说明你现在供电都没问题了,看下复位电路

网友:
这个脚正常、低电平开启

网友:
那再请问下大家,那为什么没有输出时钟信号呢,我测试内存上没有时钟信号脚电压为0.2V左右吧,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是:供电,CPUSTP#,CLKEN#,电源好信号,是这些吗?

网友:
对啦,我测试着CPUSTP#这个信号为3.3V的高电平,这个是高电平开启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