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267

楼主(2010-12-04):
这个板中大电源IC是RT8802A 和一个AJ-9H 但是AJ-9H的型号是什么 ???  用RT9605代不代的了``

网友:
请楼主加上图 就好了 看到以后可以帮你判断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刚没看清楚 和RT9605的脚位不一样的 AJ-9H 710 是16脚的贴片IC 很小的````

网友:
你试试RT9607,或者看芯片背面以AJ-开头的好像就可以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