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A656N

楼主(2010-12-04):
故障现象:按开关,电流升到0.9-1.5A,然后再掉的0.9A,不亮,外接也不亮
维修过程:
1.
拆开机器,我想再次测试一下到底当那个不分,但是加电后,电流到0.3左右就掉下来,再加电还是0.3左右再掉
2.
于是插假负载,测试电压,发现电压都有,但是u的电压是0.6v(一般不插u应该是这个电压,实际是错的,应该和实际电压一样),认为是对的,而且有瞬间波形,所以我认为好使的
3.
于是就整体加热了一下
4.
故障依旧
5.
开来就是有电路问题了
6.
于是开始从开关开始查(瞬间有各个供电,所以保护隔离输出没有问题),
开关按下后,输出PWR_PWRSW#信号到PWRCN1接口

PWRCN1接口通过连线,接到主板的PWRCN1接口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从PWRCN1接口通过连线,接到主板的PWRCN1接口

到主板的PWRCN1接口的5脚,有5脚接到ec PC87541L
2脚如图

接下来EC就因该发出PM_PWRBTN#给南桥(实际应该先测量一下EC点供电和工作条件,但是各个电压有了,应该都到了,所以没测,要是PM_PWRBTN#,不输出就要测一下了),
测试PM_PWRBTN#有高电平输出,接下来就应该测试SB南桥发出的PM_SLP_S3#
PM_SLP_S4#
两个信号,
测试发现有高电平输入,接下来应该测试EC发出的MAIN_ON,瞬间又高电平(正常有长高电平)同时还有V0-9S-ON
V1-8-ON
输出(内存供电和)

开启了各个电压,测试cpu电压没有,于是测试ISL6208CBZ辅助ic的工作条件如图
Boot升不起来电压,于是接着查3脚,
62602726脚,有瞬间波形,
测试供电和vron都正常,输出的也有,但是都是瞬时电压,我晕了工作条件都到了,就是没有CPU供电输出,没有芯片换,只能在观察一下,功夫不负有心人,终于让我找到了问题下图中VCCSENSE
VSSSENSE
两个信号,中的PR126 PR129一个10欧和0欧的掉了
更换了,测试OK.
总结:这个板子跑了一遍加点流程,费时好多,,原来是掉件,以后再遇到该类问题,看来要仔细观察了。还是自己粗心。

网友:
发插图不太会发,可能有传的 管理员帮忙整理一下谢谢

网友:
没看懂!难道就是CPU供电不对!因为你也 没写结果!

只看到第一页  不好意思!

网友:
楼主对上电时序  很熟  厉害啊

网友:
是不是2修机,电阻被别人拿掉了把

网友:
是CPU的电流检测信号丢失导致的掉电啊

网友:
这连个信好有可能是检测cpu的

网友(2011-03-05):
佩服啊,一定向楼主好好的学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