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1网卡维修

楼主(2010-12-04):
IBM T41机器,客户说无线网卡不能用。拆出无线网卡发现有进水现象,清理后测试本机无线网卡损坏。
更换一块好的网卡上机报1802,用工具清除1802后机器能正常运行了。交给同事装机,准备给客户报价了,同事说有线网卡不能上网。在设备里已经识别到网卡了,就是插上网线没反应。这种故障现象我最先怀疑是网桥坏了,想到就动吧。稀哗主板拿出来就把网桥换了,上机测试。老样子, 郁闷了!白忙一通。
看看网卡工作条件,发现网卡VCC3AUX电压才2.2V明显偏低,打开图纸看到VCC3AUX是VCC3M通过Q86转化过来 量Q86的G级电压才2.2V这里应该有个高于3.3的电压Q86才能正常导通。从图纸看出Q86的G级受控于Q43。 再量Q43的C级有16V正常啊,原来主板断线。把Q86的G级和Q43的C级用飞线连通,开机在量网卡VCC3AUX电压3.3正常了。上机测试上网也OK了!经验和大家分享,水平有限,忘各位别拍砖!

网友:
思路清晰。上图完工。。学习图纸ing

网友:
看来看电路图很重要啊。去基地一定要学会看电路图

网友A:
网桥是什么

网友:
怎么测都不测就换网桥啊.

网友:
网卡隔离  为 网桥  不知这样理解对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之前修过不少这种网卡能认到而插网线没反应的,都是换个网桥就好了。呵呵!没想到这次运气不好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对的,都是同一个东西。

网友:
请问那个C极是表示G极吗

网友(点评):
Q43是个三极管

网友:
1802报错,请教一下楼主如何清除

网友(点评):
论坛有解决1802的程序和方法,搜搜看。

网友:
还好 没有白看 图纸是好东西

网友:
图文并茂不错

网友:
思路清晰,值得学习

网友:
思路清晰,图纸重要。

网友:
叫网桥也对,反正就那个东西。

网友:
之前修过不少这种网卡能认到而插网线没反应           我是换漏电的 小电容

网友:
知识和技术都不错!

网友:
很不错的经验啊 !!!!

网友:
很细心的,思考问题就是要这样。

网友:
三极管的导通条件是什么,它有高导通低导通吗

网友:
楼主 具体是哪里断线了?为什么不考虑其他的元件拉低的呢?

网友:
就是看不懂图纸啊,悲剧了,想学,看了几分钟,一点都看不懂,脑袋就疼了

网友(2011-07-24):
网桥是网卡隔离芯片,里面是线圈,有的朋友叫网卡变压器,叫法不一样而已

网友(2012-02-07):
引用 网友A:
网桥是什么
应该就是起滤波作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