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FJ58C/W

楼主(2010-12-04):
SONY的机器,USB都不能用,当时只是用鼠标试的,供电,阻值都正常,我把南桥做过后,当时好饿,客户拿回去后,,接电池就不行,接电源正常。5V也正常,我把供电芯片换掉,南桥换掉,用一会又不行。鼠标又不行,我发现只是USB鼠标不能用,U盘都可以,移动硬盘也可以,鼠标插上去要么一会灯灭,要么不能动,要么能用一会,就不动了,但没有死机,机器正常运行。不知道什么原因?

网友:
系统也做过,PE下也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