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S 661FX-M7经验

楼主(2010-12-04):
故障现象
故障原因
备注说明
不开机
未插网卡跳线
I/OCOM芯片坏
有波不开
BIOS座空焊
北桥容易坏
北桥空焊
I/O连接的三极管容易爆
P1P代替
CPU座空焊
也可导致上治具正常,上CPU后无复位
CPU供电问题
导致上治具正常,上CPU后无复位
网卡8100C
U15坏
北桥下方MOSMF9电压不正常,DDR右下角8IC U15坏导致VCC1.8V供电异常
时钟IC
插上CPU电压治具加电后,数码卡上运行灯常亮,IRDYFDAME灯常亮,量到8705上没有时钟,PCI上没有时钟,量时钟芯片上没有时钟输出,晶振能起振
MF703
北桥右上角大MOS管上电压不正常,导致CPUVTT异常
C288
使CPUVTT电压异常,导致无CPU电压
CLK2
可引起设定后不读内存
C111、C114C115短路
VGA三原色电容短路可导致偏色或26不显

网友:
不错··可以借鉴一点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