土炮加焊南北桥

楼主(2010-12-04):
有没有人用土炮。重植过南北桥的。。。。。  用土炮会不会把主板吹变型呢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会。有一点危险的。毕竟不是正规BGA。

网友:
我用小电炉子试过,干死了,没我用风枪吹的靠谱

网友:
怎么都是搭车的,看来人都懒惰了

网友:
就是用土炮干的没坏过,不过时间和温度你要控制好。不过还是经验而已了,干无铅的要上下吹

网友:
成功率很低的,价值好点的板最好别用。

网友:
本人用土炮加焊南北桥成功比较高,但是重植球,基本上没有成功过!

网友:
.  哦   怎么难呀。  一定要用BGA 呀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用土炮加风枪,可是没一次成功过,真失败

网友:
这个我也试过..加焊问题不大..如果是重做就要看自己的焊工了..

网友:
用土炮都可以的.经验和时间掌握要好.我就是用土炮搞的.无铅的要用三温区的才可以。

网友:
士炮不如正规的bga机器好用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