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nx500换头后,电源灯亮,其他没反应?

楼主(2010-12-04):
换头后的时候排线顺序插反了,于是,只会电源灯亮,别的一点反应都没有了。
量了一下电源板输出,有5V输出和28。8V输出,请问后面要怎么查了?

网友:
插反了换过来就对了啊,不会烧什么东西的

网友:
换过来仍旧没有动静呀。。。  这个头是新买的,换过来仍旧没有动静。。只亮电源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