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车载mp3插在点烟口上不亮 求助

楼主(2010-12-04):
用usb连接到电脑上一切正常,插在汽车点烟口上就是不亮。  车载mp3可以用可调电源给它加上12v的电试吗? 如果可以的话怎么区分它的正负极啊?

网友:
车载MP3有个保险的,看看是不是保险烧了吧?重点检DC-DC这一部分。可以用可调电源的。(如果正负极都没法区分看你不是做这一行的吧),电容负极就是地啊 ,车上是12V直流的

网友:
呵呵  小弟刚刚入行没多久

网友:
一般都是保险坏了

网友:
那也用不了12v的电压啊,最多5v就可以了

网友(点评):
我没说MP3用的是12V啊,我说的汽车电源是12V的。把12V转成5V不就行了吗?我给一个部队的汽车修过一个扩音器,就是那个警报用,用的直接是汽车电瓶里的12V,那个电流真*脏话*大,接上去还要冒火花呢

网友:
这个得改啊,具体我也不知道怎么改

网友:
拆来看看保险吧,应该是保险烧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一定,说不定,MP3不支持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