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hk350-51ap电源不触发求助

楼主(2010-12-04):
航嘉hk350-51ap电源不触发,电源9脚有5.11v,待机测绿线4.88V,短接绿线到地,测的ka7500b的4脚有0.0.8v,8脚有1.49V,11脚有4.90v,求维修思路,不甚感激!

网友:
查推动管和主开关管电路原件。

网友:
要不就是494坏了,更换

网友:
这应该是推动线路上的4148坏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