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理路由器的网路电话(申请转正)

楼主(2010-12-04):
正常设置完路由器,发现两路网络电话口,只有一路通的,另一路无效,杂音。

正常区分两条电话的电路,然后对照各个ic处对比测量电压,发现全部吻合。只要用温度测量法,分别用手摸两路电话的分接芯片,发现右路芯片烫手,温度不正常,于是拆下英飞凌芯片予以更换。

测试,一切ok!

网友:
是不是这个东西,利用网线可以打电话的呀。怎么买的,需要什么费用吗?

网友A:
发热是不是内部有短路的地方啊?

网友:
是,利用internet数据进入ptsn电话网络,优点是便宜,国内的普遍是每分钟5.5---7分钱,长短途都一个价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发热是不是内部有短路的地方啊?

应该是,不短路正常是不会发热量大的,这个是因为有对比所以很好找。但不发热和高发热都容易,万一温度没异常,也就不好判断了,因为外部电压各点都一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