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CN520T主板的怪问题

楼主(2010-12-04):
一块七彩虹CN520T主板,它的CPU主供电芯片是6566,只要加热下这个芯片就可以正常开机使用。冷机后在开就没有CPU电压。哪个师傅指点下怎么修

网友:
这个芯片可能性能不良,换一块保险些。

网友:
一般冷了不开机的都有解决的bios更新
还有你加热的时候是用的什么办法

网友:
桥虚焊可能性比较大,你热一下桥周围的电路板试试。

网友:
可能是桥虚焊了

网友:
NF的桥问题多一些。

网友:
上面说的方法都用过了
搞不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