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笔记本BIOS芯片时忘了把纽扣电池拿下来,会不会导致芯片损坏呀?

楼主(2010-12-04):
笔记本BIOS芯片时忘了把纽扣电池拿下来,会不会导致芯片损坏呀?

网友:
不会,不过最好把它拿下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会,CMOS电池一般都是给南桥晶振供电部份机也会给IO晶振供电不到BIOS

网友:
什么故障呀

网友:
不会的,电池不会为bios 供电的

网友:
不好意思补充下:本来故障是(华硕A8SR) 开机提示要输入BIOS密码,但从来就没有设过,只是把电池扣下就成这样了、于是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搞了个同型号料板上拆下个BIOS焊上去干脆不显示了、郁闷呀!

网友:
一点事都没,一个电压最高不过3。3V  二个电流小的一B。放心搞短路都没问题。

网友:
不会有异常吧 我都不下电池的

网友:
应当没事就好取下

网友:
应该不会的,不过拆南桥的时候一定要取电池的

网友:
不会吧我也换个BIOS芯片,问题不大。

网友:
刷BIOS不会 ,

网友:
不会,CMOS不会供电给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