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块自己修好的显卡分享下。顺便请教下有没有A卡的测试软件我用的MATS4老测不到A卡

楼主(2010-12-04):
以前也修好过几块没显示的卡,一般是供电问题的,今天修好的一块华硕EN6600 128的,故障为无显示。
用AGP卡测得有显卡核心(我的板有AGP和PCIE),测各供电也正常,怀疑BIOS坏,我有块和这块一样的卡,取下BIOS直接换上,连核心都检测不到了,想想还是BIOS的问题,于是在坛子里一页一页的翻,终于找到了,太感谢大家了。刷上开机就显示,心里正高兴呢,刚显一会儿黑屏了,心里凉了一下,重启有显,没黑,跑MATS测下没跑几秒钟就花屏,大花,心想,这样大花,要么GPU坏要么GPU空焊,加焊试下吧,上BGA CF 150,五段最高175度,斜率2。5,时间间隔40秒,冷却后上机正常装系统一切OK,现在还在跑3D目前没问题。呵呵。。。几笑了啊!

网友:
呵呵,兄弟不错哈,恭喜。

网友:
A卡是不能用MAST4测试的,要用R3.R5.这个程序在基地维护光盘里有,但你从基本的网店里买老大出的显卡维修精要,带的盘里程序更好,批处理的。

网友:
我加焊后有返回的,再加焊就不成,是什么方面的原因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大概是GPU已损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