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寨本子。内存条非常热?

楼主(2010-12-04):
这个本子是山寨本。内存在北桥的下边。离CPU也远。内存条用着用着就非常热了。之后就会死机蓝屏。我现在那个内存的盖子没有合。然后下边有架子把本子架起来。内存不那么热了。请问这个要怎么解决呀。

网友:
等待高手指点

网友:
拿个风扇对着吹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散热器。你说的是在哪里装散热器呀。CPU上的。北桥上也有散热器。

网友:
内存那里我咋看也加不上风扇呀。哎

网友:
内存上贴一长条的铝条散热

网友:
量下内存电压是不是不对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都是哪些电压。可以传一份。笔记本二代内存的脚位图吗。谢谢了。我对着量下。看看是否正常

网友(点评):
你可以随便找个用2代内存的PDF图纸。上面都有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好办法,不过感觉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。我感觉还是内存供电或者参考电压什么的不正常。但是没有内存的脚位图。不知道要怎么比较。你有内存的脚位图吗。可以传一份吗。谢谢

网友:
加个内存散热片。

网友:
检查CPU和北桥温度

网友:
晕,楼上的太有才了,
查查内存的供电时钟 以及北桥是否不良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进系统我用鲁大师测。一般CPU温度是五十度以上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谢谢我找找看。

网友:
买个散热底座不就行了,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山寨机用内存条给北桥散热很常见、、有是还会用无线网卡给南桥散热、、、内存条烫手有时是正常的、、、进PE还蓝吗、、、先当成一般蓝屏来修、暂时不管内存条温度问题、

网友:
把内存供电大滤波电容换掉也许就可以了 ,我以前也搞过这样的一台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我以前有碰到过,加焊下内存槽就解决问题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2代内存的工作电压是:
SPD:3.3V;主供电:1.8V;VTT:0.9V

网友:
ddr2的条吧,买个阻值卡,很方便量内存供电或者参考电压什么的

网友:
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,到底谁说的对呢?

网友:
如果是烫的不正常的话,还是要按原理修好才是,要么电压高,要么电流大!就这些原因!

网友:
山寨本,散热上没法和正规的厂家比的
买个散热底座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