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/2的鼠标用不了,高手指点!!

楼主(2010-12-04):
PS/2的鼠标用不了,鼠标是好的,开机自检时光电鼠标亮了,进到系统鼠标没亮然后鼠标就用不了,请问一下高手如何解决!!

网友:
看一下后面有没有断线的,后面的是排容还是排阻来的,我忘了,摘一下看看,不行换IO,还有鼠标键盘口不行换一个,也就这些了,一定先确定鼠标是好的啊,

网友:
你先查下供电有没有

网友:
换IO  如果换上后不行就查一下南桥有无断线或空焊

网友:
查下供电有没有

网友:
1楼说的很对说的也很细安1楼的说的去做一般是可以修好的

网友:
先用USB的试试

网友:
先软件后硬件,看看是不是你系统有问题引起的,不行再查主板。

网友:
USB的鼠标就可以

网友:
先查5V供电是否正常,如正常,再查电阻、电感、电容,如还不行,再换IO

网友:
可先替换电阻、电容

网友:
应该把PS跳线跳下,然后看行不行,U口的试下,如果U口能用的话,   那就把PS边上的电阴取下,一切OK 本人就是这样搞定的,

网友:
今天我们就修理了一个这样的、用蜂呤跑IO发现有一处没通,断线了,结果第一次飞线飞短路了...搞成自动上电了。师傅出马立刻搞定!

网友:
呵呵,楼上说什么都有,你说灯自检的时候亮下,说明有供电,开机不亮了,可能有短路的或者没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