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V30 开机一会儿就死机状态 鼠标能动 但是 桌面 没反映

楼主(2010-12-04):
三星V30 开机一会儿就死机状态  鼠标能动 但是 桌面 没反映

现在换系统,装系统的时候 装了一半 就卡住了 装不进系统了,郁闷的!!

说温度高吧 又不是很高!!CPU 就40°左右!

网友:
换内存,换硬盘,重做系统。

一个一个试!

网友:
嗯 再加上CPU也要换着试试  都试过了 就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你装系统什么都不驱,  看看能装进去不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主板 问题的话是什么 问题呢 ?

之前我换过南桥的!如果桥没焊好 会不会 出现这样的 问题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