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怎么挑起IC的针脚

楼主(2010-12-04):
有时候修机器经常碰到要挑起IC的针脚测量看其损坏,大家具体怎么操作,比较简单快捷。

网友:
用尖一点的镊子或割线刀就可以了,我一般都是用割线刀

网友:
可以用电烙铁烫住你要挑起的几个针脚然后依次挑开即可  师傅的教法 我自己是用风枪吹这要挑起的针脚等认为差不多时用针挑起

网友:
咯铁放在要挑起的PIN脚。用针去挑起来。

网友(点评):
主要就是想知道用什么针啊?找不到有勾的啊

网友:
风枪吹下,直接用尖镊子挑起就好了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