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MS-7505不触发,IOF71882FG

楼主(2010-12-04):
一块V星775的板子,拿来的时候,CPU附近9个电容都暴了,且不触发,触发排阵无电压,换完电容之后还是一样,我从绿线开始跑,一点,直接进IO,看了下IO,傻眼,没见过这种IO啊,F71882FG,我又从触发排阵开始跑,一点,进了一个GD75232的20脚芯片,然后没办法了,求救啊

网友:
查了下GD75232的PDF
图如下

强制触发后,3PIN为0.12V,5PIN为10V,18PIN为5V,16PIN为3.3V
3PIN和5PIN分别是触发排阵的2个脚
其它的VCC,VDD,VSS电压都有
这样这个IC是不是就坏了呢

网友:
75232是串口的接口芯片,不是硬盘的串口。这个IO负责开机的,好像是80.81.82.83这几个脚上

网友:
那为什么触发排阵跟75232是连在一起的

网友:
20脚是VCC耶!供电

网友:
楼主跑线功夫不行。串口都被你跑出来了。。。我倒

网友:
不知道你是怎么跑的  跑到串口了  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