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,帮看下D9和D11稳压管是多少V的

楼主(2010-12-04):
是康柏PP2050笔记本电源板,现在有5V了,D9应该是12V稳压管吧?D11我不知道稳压几伏,上3.3V的稳压管2次直接被击穿。是不是不能上普通的稳压管呢?本人刚学习修笔记本,本想用摇表测一下稳压值,可D9和D11摇测后都穿了.难道这种稳压管不能摇测?请指点一下。谢谢!板子上的两块集成电路,分别是MAX1634和MAX1710

网友:
深圳同创电脑 -10 不要灌水

网友:
有些稳压管是可以去掉的

网友:
5V的,你可以不装量一下接口电压

网友:
这个本子好像没有图纸的 要不你不要装试一试?

网友:
直接去掉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大家是说用红圈标上的稳压管可以不装吗?D9和D11都是电源板输出端到主板的稳压管,不装不会有危险吗?另外,D11那路好象从MAX1710出来的,正常应该是输出几V呢?

网友:
找个图纸看看吧

网友:
笔记本上的稳压管,也不过就是几V 十几V的稳压管
LZ怎么想到用绝缘摇表去测
不烧才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