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杂牌板子。复位开关只有,0.5V?

楼主(2010-12-04):
我查过复位开关。一边通过一个电阻进门电路。另外还有一边通过一个电阻与时钟芯片相连。这是怎么回事呀

网友:
从门电路往SB方向跑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追查复位开关脚。可以翘起门电路IC和时钟IC还不行,,去掉连在复位开关PIN上面的一个贴片小电容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与门电路那里连着的中间有一个小电阻。273.阻值也正常。这个电阻与门电路那边脚有。3V左右电压。而与复位开关相连脚,只有0.5v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一脚连门电路那的。门电路那个脚有3V左右电压。连着复位开关那脚只有0.5V电压。电阻也正常。还有复位开关还连着另外一个电阻。顺着这个电阻跑线。中间有一个电容。又一连到另一个电阻。但是这个电阻。那一脚找不到连的地方了。因为也没有看到主板是什么牌子,只是在南桥上看到一个什么玮盛科技,没有听说过这个板子。所以找不到图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