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1878A与TDA2030A有什么区别,可以代换吗?

楼主(2010-12-04):
请问高手TC1878A与TDA2030A有什么区别,可以代换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音响上的,不知道他们两个的区别?我的音响是新的放在架子上面当样品,谁知道现在用的时候,插上电竟然不响了,通电的,就是没有声音。

网友(2016-08-31):
LM1875电压范围更宽,可以直接代换TDA2030A。电压不变情况下,功率相差应该不大。不同的电压会有不同的功率,LM1875相对功率大因为他的电压高。 但是从品质来说,代换是值得的,我前不久采用LM1875替换了惠威M10里的2030,感觉好多了。

网友(2016-12-20):
我的音箱也是1875的,4只里面估计坏了一只,暂时不敢换,想问下换的话只换其中一只换成2030可以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