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大哥们请教进入xp系统前就自动关机问题

楼主(2010-12-04):
NEC VA46H笔记本能开机自检查,进BIOS都没问题,但进入xp系统前显示(your hibernation file is either missing or corrupt,please see your documentation for details.)后就自动关机。电池充电灯不亮,充电电路可能有问题,如何处理。麻烦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:
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麻烦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:
我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,我的连屏都不亮,但外接显示器时有显示,外接显示器时,进入WINDOWS自检界面时,也自动关机,开关灯亮着,可调电源电流显示0.57A左右(指没接屏情况显示的电流),内存更换过,CPU散热效果也很好,还是解决,求求大侠们

网友:
不妨试一试进BOIS修改一下硬盘接口模式

网友:
BOIS修改了一下,没效果,可能不行,还是没修对

网友:
如查原装的适配器是那种大的话。。一定要找个大的AC。。遇到几次因为AC的问题。可能是功率的问题。。

网友:
加VCORE滤波电容

网友:
回头试试去

网友:
先软后硬,请问楼主你重做系统试过了吗?

网友:
不能从新做系统,系统盘放里一样也关机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