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不触发,强制开机跑码正常故障。

楼主(2010-12-04):
开机针有电压3V
跳线帽正常,ATX电源接口旁边的一个
三极管
怎么测量? C级是与地相通的 正常吗? 红黑表笔接E C两级 阻值600
pci A14 阻值正常 强制跑码正常,IO不发烫,请大家说下思路,具体怎么测量?
不触发

网友:
附近电路有短的

网友:
那个三极管正常,多多跑跑电路,
换个IO试试。

网友:
测下IO引脚是否有跳变信号吧。然后就是IO和前级的问题了

网友:
ATX电源接口旁边的三极管是个NPN型的三极管,是用来短路第四根线的(绿色开机线)这个三极管的E极接地 ,C极接绿色开机线 B极应该是受控于接口芯片(I/O)

网友:
什么芯片组总得说一下吧,NV还是Intel,要不人家怎么帮你

网友:
开机不触发,强制开机跑码正常,说明没有拉低绿线,查绿线通往那里。
VIA:开关-南桥-三极管-绿线
SIS:开关-南桥-绿线
Intel、NV:开关-IO-南桥-IO-绿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