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2不能上网

楼主(2010-12-04):
大家好我有一台T42的机器有线不能上网  无线也不能上网PCI报错无线插槽掉了几个点是空脚不知道有没有事       请教各位高手

网友:
没有用    那些脚早就连起来了

网友:
IBM 要装原装的无线网卡,如果不是报错,但是可以破解,还有不能上网看看网卡能不能找到,如果能找到,看看是不是接口到网桥断线了

网友:
各位指导一下吧

网友:
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。

网友:
有线不能上 那你硬件认到没有啊

网友:
硬件没认到就是南桥了

网友:
有线不能上,那你在系统中有没有看见网卡啊,如果没有,那就是网卡坏了,如果有,要不你把网卡禁用了,要不就是驱动不对,在不就是桥坏了。

网友:
有线,无线都不能上,就干桥

网友:
刚发现有线有时可以上

网友:
有可能是南桥啊

网友:
查一下无线网卡的工作条件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