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61不触发

楼主(2010-12-04):
待机有3.3   5  1.5  1.8   晶振有电压差,测H8的117脚 有3.3  H7的32脚也有3.3,请师傅们指点下思路

网友:
MPWRG电压只有0.04,看图纸它前面有个上拉电阻 测电阻的一端有3.3 另一端只有0.04,挑起TB48脚 有3.3  可是复位之后又没有了,是后面有短路吗,所以TB保护了,自己瞎猜的,不知对吗?

网友:
这个你要看IBM的上电时序了,跟时序一步步测量

网友:
找个电路图,找个时序慢慢查吧。

网友:
容易短线,好好查查

网友:
想问下U61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输出MPWRG这个电压

网友:
要产生MPWRG信号,就一般得有4个条件:看U61.P62和P63的VCC5M_ON,U61.P42和P45的VCC3M和VCC5M反馈供电 现在是u61的42p和45P有5V和3V 就是62P和63p没有电压,想问下,62P和63P怎么才能输出电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,你把48脚撬开,那3,3,V肯定过来咯,那电阻我估计也不怎么大吧,你要根据上电时序来慢慢查

网友:
大哥南桥灌胶的 我想先查查其它 最后在干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