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好了一块关不了机的板。

楼主(2010-12-04):
是NF4的,原来是内存供电的问题,我把内存供电的那个小场管换了,就好以关了。

网友:
恭喜,修好了!

网友:
刚加焊北桥,结果挂了。郁闷中。。

网友:
请问楼主,在换场管前可以正常开机使用吗?

网友:
有时没那好的运气的

网友:
关不了机的要按关机时序来吧。这样就算修好也不知道怎么修好的。

网友:
看的一头雾水,不换之前能正常使用吗?

网友:
反正就是什么怪事 都会有呵呵!

网友:
知道是什么信号就好了

网友:
内存供电也会影响关机吗?好像是第一次听说。怪事年年有,今年特别多。应该是说我孤陋寡闻了吧!

网友(点评):
是没道理,但说修好了,哪就没什么可点的啦...

网友:
这个小场管应该是控制内存供电的开启信号用的,坏了以后桥无法正常控制上电顺序而倒至无法关机

网友:
有长见识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换之前,什么都正常,可以进系统,就是关机屏黑了,主板还运行。

网友:
说的有点抽象让人有点不明白

网友:
修好就是高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是用BAG加焊还是自制的?

网友:
有点晕了,关不了机,换场管就好了,  那开机的时候内存电压够吗,如果不够的话怎么能开机检过内存进系统啊,有点晕了

网友:
讲解的不够深刻  不好理解

网友:
瑞昱
的帖子
修好了 就好!多多的积累经验的 啊

网友:
就这样收了40块钱~~不错嘛

网友:
潘翔
的帖子
哦。。长见识啊 !!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