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显示器LXB-HF769A黑屏故障

楼主(2010-12-04):
电源指示灯一直为橙色,按压电源开关只有一瞬间为B+91V、6.3V、12.6V  好像给保护了变为B+57V、0V、0V 检查过行管Q403是好的C极为57V    B 、E 没电压
CPU(56C1125-A40-022) 按压电源开关只有一瞬间电压为
1、0.05V; 2、3、电压不稳定;4、5V;5、2.33V;6、2.38;7、4.90v;8、0.52v;9、0.01v;10、0.01v;11、0.52v;12、4.9v;13、4.9v;14、0v;15、3.30v;16、5v;17、0v;18、0.80v;19、0v;20、0.55v;21、0.63v;
22、0.92v;23、0v;24、2.36v;25、电压不稳定;26、2.38v;27、4.86v;28、4.85v;29、电压不稳定;30、3.39v;31、0.09v;32、-0.3v;33、0.92v;34、0.91v;35、3.32v;36、2.50v;37、2.48;38、0;39、0.75;40、2;41、1.21;42、0.01;43、3.30;44、0;45、1.44;46、1.44;47、0.02;48、0;49、0.10;50、3.37;51、5 ;52、0;53、0;54、5;55、5;56、3.22;
请各位大师教下小弟哪里出了问题 小弟以无法入手

网友:
指示灯是橙色的,大概是行场信号显示没有接收到,或者接收电路有问题。

网友:
我手上的电路图与你的这不一样,不知道你行散热片上的编号是多少?
我这CPU是42脚的,行、场信号输入到41、42脚,你重点检查一下行、场 信号的输入电路。因为批示灯为橙色,说明CPU没有收到主机送来的行、场 信号。

网友:
回楼上的52、53脚是行场输入  问题是电源二次升压电压B+57V、0V、0V 按下电源开关B+91V、6.3V、12.6V只有一瞬间电压

网友:
附电路图纸阅读密码:xu7779

联想 LXB-HF769A.pdf

网友:
怎么没高手指教的

网友:
“指示灯一直为橙色”,按下电源开关B+91V、6.3V、12.6V只有一瞬间电压,你的显示器进入节能了呀。
52、53脚外围电路元件正常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