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给月饼老师的请教短信

楼主(2010-12-04):
       最近终于有空仔细学习研究你的显卡维修大作,但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难题。我想请教:就是在DOS下怎么使用显卡测试程序。我已经将显卡测试程序复制在D盘,已经安装了虚拟软驱,可以启动到DOS,但在DOS下显示的A:\>的后面输入什么命令呢,才能进入显卡测试程序?你的显卡维修,第80页,有这样一句:然后重新开机进入DOS,切换至显卡程序保存目录,具体怎么切换?显卡程序保存目录是不是必须设置一个专门的文件夹才能访问?我看到80页的图3-20的显示的是D:\为什么我这里进DOS看不到这个。盼望老师回复,谢谢!

网友:
楼上的兄弟还要多看看DOS命令的书籍了!

网友:
你的硬盘分区是NTFS吧,DOS只能访问FAT格式的硬盘分区 顺便建议你学习一下DOS命令

网友:
输入“D:\”回车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安装的是深度操作系统,C盘分区是NTFS哦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按你的指教操作显示如图

网友(点评):
再输入你要打开的文件名和扩展名后回车即可!

网友:
你最好把硬盘都搞成FAT32格式,好像资料上有说过吧

网友:
A:\>  表示当前目录在A磁盘,你这个是虚拟的。

d:\VGA>cd bios 出现Abort,说明没d:\VGA\bios 这个路径,或盘片有问题。

找本DOS的书,学了在问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已经都把硬盘都搞成FAT32格式,但按照书上的说明及其随书视频操作,都不行。我进入DOS 根据lmzs
朋友的指导可以显示D:\> 比视频和月饼老师的《显卡维修知识精解》的图片的D:\多了一个">"这样的符号,不知道怎么搞的?

网友:
楼主,不用搞显卡了。。。先去读书吧,毕业再来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呵呵,刚刚经过月饼老师的指教,真是胜读十年书啊!现在毕业了,可以修显卡喽!

网友(点评):
太快了!哈哈!真是名师出高徒!哈哈!

网友:
1.把C盘和D盘都分成FAT32的分区格式,把光盘下的VGA目录拷贝到D盘根目录下。
2.用虚拟软件软件VFLOPPY加载启动镜像。
以上1和2步完成了显卡测试前的准备。只需做一次。
测试的步骤:
1.启动电脑到操作系统到操作系统选择的界面,选择你的虚拟出来的系统,回车
2.在A:\>的提示符下,输入 CD D:\VGA 回车
3.在D:\VGA\的提示符下输入TEST.BAT回车
4.选择你要选择的程序.如按5键,则执行MAST5的测试。
关于80页的问题,你可以如下操作:
换好显卡重新开机后,执行TEST.BAT在出现的界面中,
按E键就会显示N卡的刚才测试的日志。
按1键,显示A卡的R3测试日志
按2键,显示A卡的R5测试日志
按3键,显示A卡的R6测试日志

网友(点评):
1-3说的和月饼老师的相似,稍有区别,也可能殊途同归,后面几项的指教我慢慢试验,感谢!非常感谢!同时感谢回复的其他师傅们。

网友(点评):
1-3说的和月饼老师的相似,稍有区别,也可能殊途同归,后面几项的指教我慢慢试验,感谢!非常感谢!同时感谢回复的其他师傅们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和12楼qeryu 师傅说的差不多,可以参考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其实你说的1-3有些不一样,其实可以把2-3合成一条命
在A:\输入D:\VGA\TEST.BAT;回车。就可以不执行第3步了

网友:
看来我也应该买这本书来学习一下 在学习一下DOS命令了!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我用的也是XP系统的虚拟光驱进的DOS,不知道影响大不大?都说最好用98的系统,各位给个建议!·

网友:
楼主去看看一些最基本的dos命令吧。

网友:
刚找了些命令,你可以去看看,希望有用,其实你现在最重要的是知道怎么进你想要进的目录和怎么执行就行,其他可了解下

网友(点评):
师傅们都这么说,就听大家的——我是应该学习学习啦

网友:
lz 你的dos path 有问题吧,cd bios 这指令不会没事跑去读E盘

网友:
严重同意2楼的意见!

网友:
其实在DOS下要想打开某个盘中的某个文件时,首先输入盘符,再输入你要打开的文件名和扩展名即可!如果要打开的文件是放在多个文件夹中时,必须按顺序逐级输入。各名称间用“\“隔开。如:我想打开E盘中的AAA文件夹中的BB文件夹的CC.exe文件时,输入:E:\AAA\BB\CC.exe然后回车就OK!注意的是DOS下的文件名不能用中文。

网友:
看来咱以前用过的DOS操作命令不管到啥年代都管用!~~

网友:
本人喜欢用伟大的GHOST光驱,用最新GHOST光驱,如果你C盘是NTFS格式,选择NTFS FOR DOS,就会出现DOS界面,会给你的磁盘重新分配盘符,一般原来是C、D,会变成E、F,再在A:\>输入F:\VGA\TEST.BAT;回车。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这方面资料很多

网友:
看来我要学的东西,还有好多好多,那个DOS书我下载了,谢谢

网友:
我问个问题
如果现在我在 c:/vga/mats文件夹下测试MATS好了,想翻回c:/vga/bios 应该用什么命令?

网友:
看DOS的命令还是很重要,要不修不了显卡

网友:
可以在系统下面 用软件把从盘的 那个NTFS改成FAST32的 这个我改过需要 全部删除磁盘 之后从新分区 做分区主引导盘 之后在逻辑盘 分下去最后 引导盘 小弟说的不对的 请各位指点出来···我都是按照我的经验来说的···
需要 软件的 给我留言···我发上来···

网友:
需要 系统下面的 操作 分盘的软件 的 可以给我留言 系统下面就可以解决的 还需要什么DOS命令? 不过 有的DOS命令是有用的····

网友:
明显是路径不对啊,楼主,建议你多学点常用的DOS命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