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10df

楼主(2010-12-04):
今天修了台冠捷19纯平  拿到手后看了好像是过压保护,  一开始都能显示 但伴随着行抖动  过20秒就保护了,但前级的电路都好的 , 看它的二次电源关没有升压啊 ,  S级有40多伏    D级没有输出, 我又把行管给拆了,再试就没有保护了  但高压包好像是好的    同志们想想

网友:
你的描述好象有问题呢,二次电源的S极怎么会有40多V呢?把行管拆了没有保护??,行管拆了,行电路根本不工作呀,怎么会起保护呢?没有找到你这型号的图纸,你把行管散热片上的编号报上来看看能不能从那编号上找到图纸。

网友:
对啊  、我没讲行电路工作了  只是说把行管拆了 灯长亮了  不想一开始的过会灯都不亮啊             型号是    1110469m0639

网友:
不应该是这型号呀,你看看还有没有?

网友:
p995CATDXTN1P    这个吗

网友:
按这编号找不到,显示器机壳上的型号是什么呢?

网友:
是这个型号,你手摸行管它的温度怎么样?包有没有温升?

网友:
都还好啊   我决定换高压包试了    谢谢你啊    一定要搞定它不然对不起自己啊

网友:
楼主搞好了没有,有什么样的进展?

网友:
搞好了   就是高压包坏了啊   谢谢 啊   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