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跑b1 b2 b3 b4 b5 03就不跑了

楼主(2010-12-04):
请问各位师傅有没有修过英特尔原装板(d845GVSR),诊断卡跑b1 b2 b3 b4 b5 03就不跑了,有复位 我已经刷过BIOS,换过IO了还是不行!

网友:
你动io没用把,好像是内存不过的事,你查查

网友:
你的跳线帽有没有跳错

网友:
重点查内存 线路

网友:
为什么总拿IO开刀呢

网友:
先换个CPU和内训试一下啊!

网友:
早期的U座也是一个坏点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cpu座子桥空焊了!!

网友:
先换内存看看

网友:
u座易坏的吗?是空焊的吗?

网友:
原装板  挑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