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ujitsu 进系统白屏

楼主(2010-12-04):
一台fujitsu s6240进系统白屏 接外接也白屏  进BIOS正常   求高手帮助下 915gm的芯片组

网友:
先装个系统看看吧

网友:
勾个系统看能不能正常.如果不能看看屏线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的问题。

网友:
2楼的 系统问题不可能  3楼屏线 外接也白屏  不可能 4楼的显卡 我的是915gm芯片组  无显卡

网友:
进系统白屏,是不是到白屏的那里就死机啊?

网友(点评):
我说白屏 可没死机 怀疑灌水

网友:
应该说是显示部分,北桥的显卡功能块。还是要做北桥啊。

网友(点评):
同意 比上次回答好

网友:
量一下屏幕3.3V供电,看看进BIOS时的电压和进系统的电压,个人觉得应该进进系统后电压被拉低而导致白屏

网友(点评):
电压不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你的是什么显示器。我都该怀疑你的显示器有问题了

网友(点评):
灌水哥是笔记本啊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虚汗。

网友(点评):
哥们没显卡

网友:
就是进系统后无显示信号输出,重点查一下北桥了(集成显卡),可以试一下进安全模式,按楼主这种情况来看估计可以正常进入安全模式

网友(点评):
进不了安全模式

网友:
今天做了北桥   还没看结果  看明天是否好

网友:
换了个北桥果然好了

网友(点评):
这种问题没必要兴师动众的问吧, 集显的内外都花,一般情况下就是北桥啊。哎

网友:
早就要想到是桥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因为这机子在别人那修过

网友:
富士通的S系列机器是商务机,应该都是集成显卡的,楼主先查供电,不行只有干北桥了,祝你好运!!!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很喜欢评论人家回答灌水不灌水饿 这事管理的事   先把问题解决了再说  个人觉得 是BIOS  先放个电 要么 刷下 从小的来  别一上来 就查 北桥南桥的  吓唬谁啊  信号这东西看不到的 别听他们忽悠 先把该换的换上自己的  然后在测试 楼主 加分  写太多了

网友:
结果还是北桥!

网友:
是啊,应该把北桥先干了,在来问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问题是 白屏  进系统白屏 进BIOS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