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可以点亮和进系统但安装驱动再重启蓝屏

楼主(2010-12-04):
手中有一块朋友用坏的FX3400的显卡,可以正常点亮和进系统,但安装驱动再重启蓝屏无法进入系统,在安全模式下删除驱动程序又可以正常进入系统。但同样一安装驱动就出现以上情况。想刷显卡BIOS但强行刷写都无法刷入,大概是提示显卡ID出错。这张卡朋友是买二手的,我拆开散热看到芯片是FX3400,而且有芯片明显是加焊过的,那些焊锡膏没有清洗。看过论坛里相关的贴子,有些朋友说是GPU的问题,我想问的是GPU芯片本身的问题(即芯片已损坏)还是GPU外部电路有问题,或是虚焊?
同样有一张7300也是出现上面的情况。
还有一张是X1900GT无法点亮,但可以进入系统(听到系统启动的声音)。同样是无法刷写BIOS。

网友:
你的软硬件兼容要通过BIOS来兼容。你装驱动是没用的关键是BIOS不能识别并兼容。

网友:
是不是驱动没装对啊。

网友:
我这几天试过了几个不同地方下的BIOS。情况不变,我现用的8600GTS刷写BIOS成功。而这三张卡都不可以刷写BIO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