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系统黑屏,但能看见鼠标。

楼主(2010-12-04):
这个故障以前碰到过,时间长了忘了是什么问题,昨天又碰到了一块这样的,在网上看了下说什么的都有,先是BIOS不能保存,量下电池电压是有时无,经过一个102电阻,在经过几个穿孔到了I/O的下面,想都没想,直接把I/O吹了,在反复量电池,OK了。只是这个芯片挺难找的8702F。重同行那找个上上,在测,一切正常。

网友(点评):
8702和8712很多主板上是可以通用的。

网友:
看看内存条是不是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说的好像不清楚。你的意思是进系统后屏,但是你修的是电池充放电的问题。如果真如你所说。你用电源适配器应该就不会黑屏啊。

网友:
说得清楚一点。我都没看明白你的意思。

网友:
就是有点不明白,说清楚点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