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M51GM-S2G主板无CPU供电???求服务小组高手的指点!!

楼主(2010-12-04):
     技嘉GA-M51GM-S2G主板,全板无复位.测得没CPU供电。看IC是ISL6566的,先换了一个.电压还是没有。于是查ISL6566的工作条件.VID 0.39  VCC 5V  PVCC 12V  BOOT  12V  ENLL  0.06V (不正常) 查PDF发现EN脚的电压时12V经过一电阻过来的.可我跑线路却跑不出来。 汗。。那位大虾有图纸啊  哦 对了 如果83303AG坏了.对这边CPU电压有影响不?

    现在测得EN脚好像和83303AG有关系啊 ,但现在手上没这芯片,不知道好坏。郁闷。。。

  这芯片的12脚电压为10.4V是不是不正常啊。11脚   14脚 都没电压啊  是不是芯片坏了啊

     W83303AG   11   14正常的时候电压是多少啊 ,没有电压时不是不正常 啊
此板CPU开启信号EN 由南桥发出   换南桥后CPU电压正常、此板修复

网友:
有影响的,你查查cpu供电电路这块,也有可能是供电芯片不良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供电芯片是好的啊.isl6566我还了的  怀疑w83303ag坏  可是手里没这芯片啊  郁闷。。

网友:
羡慕会修理主板的,我是手里有配件,可惜不会检修主板!!

网友:
这个板子北桥很爱空焊,你加焊一下北桥试下吧,北桥也会影响这个电压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桥我打了阻值啊,也压过,没反应。现在是ISL6566  37脚无电压啊   和桥应该没关系吧。

网友:
你去搜下月饼老师的帖子,有一个和你这个类似,去看看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找了老半天,发现没有啊 。

网友:
你看看U66的第7脚有没有5V电压呀,有的话看看PWOK出来没有

网友:
楼主能不能把你这资料发我一份!我有张GA-M61PME-S2P的板没有内存电压换过W83320G还是一样!怀疑可能是W83303AG坏 !可是又不能确定!还请楼主帮哈忙!传我一份,本人QQ:296835329!麻烦你了!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