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待机有3.3v没有5v 求指教

楼主(2010-12-0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板号: 48.4F 501.051   05232-5
       故障:待机有3.3v 无5v   电源芯片是TPS51120    EC:KB3910SF C1   集成显卡
   查了TPS51120的v+19v正常   EN5有5v   EN3 :1.9V   EN2  :5V   但是en1的PWR_S5_EN   状态信号启动没有5v电压

    查PWR_S5_EN信号由tps51120的29脚到u13的4脚   5脚vcc 5v电压正常   EC_RST3.3v也正常  但是就是4脚没有PWR_S5_EN信号输出  把U13拆了就有5v  3.3v的待机了·   pw_s5_en 5v电压也正常了  而且一插电有时自动开机到0.40A   有时候待机0.3
但是没有装U13门电路  所以请问下兄弟们··U13坏了  会造成这样的故障吗?
       但是量U13各阻值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···  一装上U13就又没有待机5v了·只有3.3v
                  上图是U16   但是这板子的点位是U13   因为是截别人的图的·

网友:
换个35V供电芯片,因该是芯片的问题吧

网友:
你看一下开启信号,好像其中有一个待机电压是触发后才有的。

网友:
这个板子待机的时候怕就是没有5V吧 我还真没有注意过的啊

网友:
又仔细的看了一下电路图 这个板子待机肯定没有5V的

网友:
这个机子待机是有3V和5V的

网友:
PWR_S5_EN  顾名思义,S5状态电压开启,也就是说这个信号控制的电压是待机时就有的,但没看明白这个信号是控制哪个电压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控制3.3v 5v的···
   这个PWR_S5_EN有5v时··待机就有5v了·
我看这个机子应该待机是没有5v的··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但是我把U16拆了以后··就自动触发了啊··
  不知道是不是待机就没有5v的啊·

网友:
有没有灯在闪

网友:
查一下AD_IN#,正常应该没有电压,有3.3则不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