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掉电,纠结中

楼主(2010-12-04):
T40,跑码到4A掉电,待机也会随之没有了,加焊过显卡,不像是显卡问题,客户说是摔过了,电流也只能上到0.6,看起来好像是那里保护了,给个思路吧

网友:
把温控的芯片的12、34、56、78 PIN短工接起来看看

网友:
2楼正解,应检查温控部分!

网友:
跑4A掉电是走到显卡了  看是不是哪个电压的幅度不足啊  用示波器量吧

网友:
估计显卡挂了,显卡摘下来再测。

网友:
摔过的机器。桥容易出问题。查下CPU到南桥的控制线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试过了,还是一样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怎么感觉就不像是显卡,显卡虚焊了还会出现掉电连待机都没了

网友:
显卡短了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谢谢大家,重做显卡OK

网友:
先看工作条件ok吗

网友:
应该是屏保险问题

网友:
楼主不是说重做显卡OK了。还什么保险的问题。哈哈,跟我一样啊

网友:
掉电 有很都种情况的

网友:
楼主请检查F3,Q22这部分电路, 有可能是VCC3P未出来.

网友:
你那是不是有短路的啊,还是那个地方有断线的啊

网友:
测测显卡背面的电容就知道是不是显卡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