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TCL,CMOS电路引起的不上电!

楼主(2010-12-07):
版号为;M31EL1.
机器接手时,故障为待机0.09,触发到0。14不动。
拆机量各电感无短路,待机3,5V正常,触发后各个电感均无电压。心中暗喜,上电不正常不是IO就南桥这个板子。IO(8510)和南桥(ICH7)出的故障很多!恰好是修机的天,这IO和南桥手上刚好有,IO拿在手上正准备换的时候,心想,万一不是呢,其不白忙活了,再说,也不知道是哪个信号或电压的问题,就算换好了也是茫然的啊,这习惯养成不得,还是量量!
既然能触发,说明触发电路没有问题,问题就在与IO没有发出开启各个电压的信号,如图;

按时序,触发后应该有+1.8V_DDR,+1.5这些电压相继出来,但实际测量都没有,于是测IO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,很快,在测IO供电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+V3.3A_RTC,161PIN,无电压,这是COMS电路中的电压,怎么会没有呢,COMS电池也是插上的,难道没电,没电也不会引起不上电啊,测电池还真无电压,取下电池量却有3.3V电压啊,难道拉低了,在量电池针脚对地阻止时却发现,脚位与电池的量个孔相反了,纠正插上电池有电压了,但IO的161PIN还是无电压,还有问题,对地量161PIN阻止时只有8欧, 不正常难怪会没电,这下就简单了,这个电压只到IO和南桥,所以不是IO坏就是南桥挂!(粗略判断,相连的电容除外)断开L511,IO这边正常,直接一路往南桥杀,

为了对南桥的公正判决,断开上面所相连的电容,电容无问题。问题就在南桥,其中还发现D4被击穿。
换好南桥后上电,以为就好了,可是天公不作美,电流在0.86不动,量各个电压都正常,无CPU复位,难道我的南桥有问题,
时钟,PG正常,这时量了一下VR_PWRGD ,3.3V正常,这是南桥发出复位的一个重要信号,百思不得起解,偶冥想中,突然想到前两天修的海尔T61,立马行动,干掉南桥晶振,上电显示,此机OK!这种晶振很容易坏,我都遇到两台了都是这样的晶振,也是做完南桥后就坏了,各位大哥要注意哦!

网友:
思路清晰啊

网友:
楼主,为什么会怀疑是晶振问题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提供,以后碰到了可以注意

网友:
应该是做南桥的时候高温下晶振给干坏了, 望楼主下答案 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对头,就是在做南桥的时候这种晶振承受不了持续的高温,用示波器打波形就能看的出来,虽有起振,但波形不正常

网友:
32.768在台式机主板也很多有这个问题,所以楼主用到笔记本上了

网友:
高,幸好楼主也修过同种问题,要不然可就不好查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!!遇到这问题注意下

网友:
学习了,楼主的思路真的好强,尤其是判断晶振那一块。。。有点天马行空的感觉

网友:
维修思路 很清晰,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分析能力够强的,不过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,如果是晶振坏了的话,怎么还能开机呢

网友:
好难看懂

网友:
复位没  怎么不先看看时钟呢?  呵呵

网友:
也有可能不是南桥问题,本来就是那晶振问题那

网友:
应该是杀SB的时候把晶振弄坏了吧

网友:
学习了
!!!!!!!!!!!!!!!!!!!!

蔡杰赢 -1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没复位就去查时钟。

网友:
量电池针脚对地阻止时却发现,脚位与电池的量个孔相反了,纠正插上电池有电压了:这句话没有听明白是什么意思,没有复位更晶振有关系?

网友(点评):
关系无处不在!只是未曾发现!

网友:
分析能力够强的

网友:
南桥的晶振坏了,那怎么还能开机呢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只是没有遇到,遇到了就明白!基地里也有一篇关于类似的帖子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电压与地相反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怎么说呢!就好比前两天逛夜市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头还能去鸡店,虽然老!但还是能用!!!

网友:
局部无复位,查南桥工作条件的时候,晶振是否起振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之一,应该在前面就查这个条件,以免真的误判南桥坏。不过楼主碰到问题最终还是能够解决还是不错,赞一个!

网友:
一般什么机子的VRTC去IO的,请示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楼主真是太有意思了,佩服、佩服!

蔡杰赢 -4 你也很有意思,给个红包吧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根据LZ的说法,晶振不是坏,而是不良

网友:
不错,小伙子有前途

网友:
晶振楼主能找个照片让看看不?一般还没看过做桥把晶振烤不良的 下次可得保护好了!

网友:
CS不良跑0.86A还情有可言,如果不振,那就有点遇鬼了!

网友:
CS不良跑0.86A还情有可原.如果不振,还跑0。86就有鬼了!

网友:
不正常还能开机 哎

网友:
楼主的贴子真的是经验之做,让我想起了前几天修的一台机器,南桥短路,做了南桥后也是上到0.1几不动了,客户急着回去,弃修了

网友:
晶振坏,还能开机?

网友:
如果楼主有示波器会不会更好修一点?直接去量开机电路就OK了?

网友:
本人新手,修机器经常走弯路,不过也修好大部分机器,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修好板子,积累经验,逐渐的成长!!!

网友:
估计那个晶振不抗热吧。在做BGA的时候烧坏了。

网友:
是的这样的问题就得仔细去思考,不然就没有思路的

网友:
有点郁闷的是,南桥都没有收到RTC电压,它还可以发给IO的S3或S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