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控电脑|工业设备|医疗设备

楼主(2010-12-04):
这个机器是主板坏了,本人没修好。原因一般看不到的图片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234335-1-1.html
从德国买了一块板。换好了
主板

网友:
这板子还第一次见到,是做什么工控的呢

网友:
西门子的工控机,我们这里有不少,过去用PC667,现在用的都是PC670,CPU、内存、光驱是笔记本用的,硬盘是台式机硬盘,主板是个小板子,是一体机,键盘在液晶屏周围。

网友:
工业上用的东西就是这样了。我上班的厂里一条ABB机器人电缆就20W呢

网友:
主芯片不太容易买到吧?

网友:
真没有见到过这么高贵的主板呢,呵呵

网友:
没见过,主要是物以稀为贵吧。

网友:
好板买回来,比较研究一下,看看坏板是哪里坏了?提高提高技术。

网友:
这主板也太值钱了吧。

网友:
有并行打印口吧,有的话找个笔记本上用的诊断卡测下故障代码

网友:
第一次见这么贵主板,坏了元件都不容易找吧

网友:
主要是一个端口,其它是一样,这个是以坏主板加钱换好主板。

网友:
没见过,时序都不知道,修不了吧。除非你一个元件一个元件得查过去。。。

网友:
不太懂,这是工控机吗?工控机不是一般用CPCI插座吗?这看起来就像DIY的普通主板

网友:
这块CNC用的板子还是比较好修的,我们几次都成功了

网友:
这个板主要是PN133T的NB空焊,一年搞一次。三年搞了三次。
点掉得太多,没救活。。。

网友:
这样的板子还从来没见过,从图片看如果有机会很想研究一下

网友:
第一次看见,路过。

网友:
这个是西门子的PC670 620的主板,北桥容易掉焊盘。 超过10个就很难搞了,不过掉几个倒无所谓,我修这块主板比较多。可以交流一下。

网友:
这板我们最多时掉过20多个点,也都修上了,对此我特别佩服魏工,有才呀!

网友:
如果连这种掉点的都能修好,真是神了!!!!

网友:
据我朋友老高讲他做这板子掉3、4个点,而我们怎么也要掉十几个点,最多一次掉了20多个。

网友:
这主板修补焊盘都成这样了,挺难为维修的人了。 不过我觉得这块主板的PCB有问题,太容易掉焊盘了。

网友:
陪秋说得对,这板子板基的确有质量问题

网友:
另外也和操作者的技术密切相关,魏工做这板子用的是红腾两温区,而高工用的是xxxxxx三温区

网友:
看起来工控这边的专业技术含量比主板,笔记本那边还高,想必日子也好过多吧?同理脑细胞也死得快,不过我怎么看板块上的具体的维修细节都必要少,是否是有技术保留的考虑呢?

网友:
这种板想要根除BGA虚焊的故障在重做好BGA之后在上面加个散热片就好了,还有主板会变形,安装时注意应力影响,上螺丝时别让主板绷太紧,如加垫片。我们之前也做过对比,有加散热片基本无返修,没有的一般一年以内肯定会返修。而且返修之后就很难搞了,因为很容易掉点。

网友(点评):
现在这种新机都有配散热器。

网友:
“不过我怎么看板块上的具体的维修细节都必要少,是否是有技术保留的考虑呢”,的确,由于我们板块建立时间短,行业中人也少,所以气氛不如其它栏目。就国内论坛中工控设备维修板块而言,基本都是这样。
我希望我们可以打破这种沉闷的形势。

网友:
这个芯片主要靠CPU风扇给它散热。如果CPU风扇太多,这个芯片也就要快挂了。

网友:
这种板子我修过几块,是包装生产线用的